MT6070IH宏指令使用free protocol读取modbus设备问题

楼主(2014-04-14):
使用自由通信协议示例让MT6070IH与modbus设备通信宏指令如下:
macro_command main()

char command[32], response[32]
short address, checksum
short read_no, return_value, read_data[2], i

FILL(command[0], 0, 32)//  init
FILL(response[0], 0, 32)

command[0] = 0x1//  station no
command[1] = 0x3//  read holding registers

address = 0x84
HIBYTE(address, command[2])
LOBYTE(address, command[3])

read_no = 2//  read 4x_1, 4x_2
HIBYTE(read_no, command[4])
LOBYTE(read_no, command[5])

CRC(command[0], checksum, 6)

LOBYTE(checksum, command[6])
HIBYTE(checksum, command[7])

OUTPORT(command[0], "MODBUS RTU Device", 8)//  send command
INPORT(response[0], "MODBUS RTU Device", 9, return_value)//  read response

SetData(return_value, "Local HMI", LW, 0, 1)//  return_value == 0 -> error
SetData(response[0], "Local HMI", LW, 10, 9)//  send response to LW

if (return_value > 0 and response[1] == 0x3) then
  read_data[0] = response[4] + (response[3] << 8)//  4x_1
  read_data[1] = response[6] + (response[5] << 8)//  4x_2

  SetData(read_data[0], "Local HMI", LW, 100, 2)
end if

end macro_command

设备通信口属性RS485/2W  COM1 9600 N 8 2,读取返回数据存到LW10-LW18,通过外接2个串口线到电脑使用串口调试助手监视数据看到,HMI能发送数据如下:
01 03 00 84 00 02 84 22
MODBUS设备返回数据为:
01 03 04 00 00 00 13 BB FE
但是HMI中数值显示元件只有LW10、LW11、LW12显示有数据,数据分别为:
2001 0010 3713
请问各位高手:为什么通过串口助手看到的数据和HMI中显示的数据不一致,是不是宏指令中接收数据问题?如何解决?

网友:
接收的是16进制,你显示设置的可能是十进制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