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指令,子涵数请教

楼主(2014-04-14):
宏指令,子涵数有返回值与没有返回值有什么不同?还有子涵数主要有什么用途?能麻烦版主解释一下吗?谢谢了

网友:
无返回值的子函数一般是用来执行某些动作的,有返回值的子函数调用就是return的那个变量的值。子函数就是将一些常用的程序段放在子函数中方便调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