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K6070IH与IAI X-SEL的通信

楼主(2014-04-14):
我想用触摸屏做主机,X-SEL做从机,来控制电缸轴的归零,点动,位置写入,读取显示,说明 书上说用ASCII码通信但不知采用什么协议通信,在软件中PLC我选择IAI XSEL CONTRAL 然后设定好 ,波特9600 N,8 ,1,站号为0 ,X-SEL也做了相同设置就是连不上,不知道哪位朋友知道,还有是不是要在X-SEL中写通信程序才能进行通信?请教各位朋友!

网友:
接线应该是触摸屏的 9 6 5 对应控制器 3 2 5。注意下接线和参数设置。

楼主:
问题是找到了,是PLC类型选错了,应选择“IAI X-SEL CONTROLLER-SSE”这一项,但现在的问题又来了,不知其中的设备地址代表什么意思,控制什么的?

网友:
设备地址参考PLC链接手册,对应的地址都是控制器说明书里面的地址。

楼主:
已通过自编通信协议解决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