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k6070ip棒图设置问题

楼主(2014-04-15):
tk6070ip棒图设置问题,想设置棒图随产量增加而变长,范围上下限设置为fx1s的d150,当前值为c0,但上面属性显示:最大值:D150+3,最小值D150+4?????实际上机也是只要c0有数值就整条变红,不知何解?有什么办法让他随着c0增加慢慢变化,到达设定值D150时变红?

网友:
如果你设置D150为上线限。那么你必须设置好D150-D154   D150为下限值,D151为上限值,D152目标值,D153为最小值,D154为最大值。下限值,上限值,目标值对应的颜色可以自行设定

楼主:
谢谢回答,我试试先,看来还是基础不扎实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