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EB8000的期待

楼主(2014-04-15):
用过好久的人机界面了,最近看到威纶通的产品硬件参数,决定在新的项目中采用。设备还没到手,先期将PLC及触摸屏程序写完,总的来说,软硬件都还可以,但是与另一品牌台系触摸屏对比,也发现了很多不方便的地方(个人感觉,还望指正):
1、最突出的,就是向量图库里面元件是如此之少,且自制困难;
     一直以来,编写人机界面程序时就对界面比较注重。EB8000软件在这方面尤其是软肋,向量图库里就那么几种,网上也找不到。尝试按照说明书里方法进行自制向量图时,发现几个问题:一是绘制出的图形无法设置外框及内部颜色,二是自制的向量图缩放时左外框边缘会变形,三是将图形保存为向量图内部时,其位置无法改变,总是与原向量图外部左上点重合,基本不能用。
    在论坛及网上查找,也找不到更详细的资料(来来去去的还是说明书上的那些东西)。
    急盼威纶通能开发出向量图编辑程序!
2、文字,开关等元件里文字无对齐方式,比如文字,除周围边框表示此为文本框外(实际运行时并无此框),更奇怪的是再次单击时可选中文本,可对文本进行移动。
     这样导致很不方便对文字设置对齐方式(属性选项中倒是有对齐方式,但那是针对多行文字的);
3、很多类型元件无隐藏属性,比如文字元件,就无法设置其不显示(只能使用”位状态指示灯“元件);
4、配方功能:没有提供关于配方的设置选项以及操作配方的元件,基本上都要通过编写宏指令及用其它元件组合实现;
5、宏指令:用着还不错,不过要通过函数对PLC或HMI的位/字等进行操作不太习惯;
6、编辑过程中,选择元件时,若其下在面积较大的层时,首先选中的是下面的层,还要再重新选择,很不方便;
7、功能键可供选择的功能太少,大部分功能还是要通过宏指令实现。

初次使用EB8000,写完程序的时间相比之前大概多共花了几倍的时间,时间最多的还是对界面的美化上,另外也边做边看说明书,总算顺利完成了。
虽然有许多不满意的,还是希望威纶通越做越好!

ps:发贴后好长时间还停留在编辑状态,让人以为没发出,但实际上已经发出去了,望改进一下.

楼主:
这个论坛人气还是有些不足,大部分都是上来问问题的,问完了就走人。
希望大家都踊跃参与,将自己的经验与教训都分享出来。

网友:
其实大家都有同感的。希望威纶通能注重一下设计人员的感受,再改进一下软件的易用性和美观性。
知道西门子为何销量那么多么?就是因为其有大量的培训资料,导致刚接触PLC的人都选择学习西门子了。最后就是西门子产品的大量被应用。

楼主:
同感.
    威纶通的产品说明书对比西门子的确实有很大的不足.看说明书的时候,感觉只是单纯对软件操作界面各菜单及元件的解说,没有针对使用者实际应用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的解说或实例.
    建议威纶通再给出一个实例手册,针对论坛中大家遇到的问题,进阶功能,宏指令等进行较为详细的解说并给出实例,实例最好有程序以便大家以后直接作为模板引用(这一点可以参照日本三菱公司的FX3G系列PLC说明书,其有产品样本,用户手册,编程手册,以及功能模块手册等,并且在编程手册中给出大量实例,给初学者很大帮助).
    我个人看法,威纶通产品的硬件方面已经达到的日系水准,相比西门子产品来说,功能方面并不逊色,但性价比高很多(我现在选用威纶通产品就是因为其可以在Siemens S7-1200系列PLC上使用).
    但其突出的不足就如上面所说,软件界面/功能再强化,同时完美说明书,给初次使用者以最大的方便.在使用者群体中建立了口碑,何愁产品不畅销?

网友:
同感.
    威纶通的产品说明书对比西门子的确实有很大的不足.看说明书的时候,感觉只是单纯对软件操作界面各 ...
引用 楼主:

    支持,感觉威纶对新用户的支持确实不够。实际上最需要帮助的就是新用户了。有论坛和QQ群,当然比某些屏厂家要好些。但是用户手册和实例,几乎没有针对新用户的。上手快了不愁用户不用,对吧?

网友:
用过好久的人机界面了,最近看到威纶通的产品硬件参数,决定在新的项目中采用。设备还没到手,先期将PLC及触 ...
引用 楼主:

2、文字,开关等元件里文字无对齐方式,比如文字,除周围边框表示此为文本框外(实际运行时并无此框),更奇怪的是再次单击时可选中文本,可对文本进行移动。
     这样导致很不方便对文字设置对齐方式(属性选项中倒是有对齐方式,但那是针对多行文字的);
对于元件中的文字,选择到元就的外框,点击“工具栏”中的居中对齐即可。

6、编辑过程中,选择元件时,若其下在面积较大的层时,首先选中的是下面的层,还要再重新选择,很不方便;
——建议使用目录树功能,可以看到元件列表

网友:
是啊  我现在就是初学者,也是感觉具体的工程实例太少了,缺少系统的理解,现在看说明书的知识都已一块一块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