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宏指令请教

楼主(2014-04-16):
本人初学触摸屏。最近做了个位状态切换开关来控制PLC里面的位。PLC里面位1是系统停止 0是程序启动,无法更改了,在触摸屏断电重启时 位状态切换开关就是置0 PLC系统就自动运行了,怎么让触摸屏重启时位状态切换开关为1。  若添加位状态开关属性设定 画面开启时为ON  可我手动开启程序  切换画面的时候又把程序关闭了,宏指令从来没有用过 请高手指点一下,就是重启触摸屏的时候位状态开关为1  我手动置0时 除非断电或手动置1时 才能为1.。

网友:
方法一:在10号页面放置那个位状态设置元件,窗口打开时设置为ON,然后直接从10号页面进去之后就不能调回10号页面。
方法二:可以在一条宏指令中将这个位置ON ,然后在 编辑--系统参数设置--系统设置--勾选开机后使用初始化宏指令来触发此宏指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