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宏指令不能触发传动配方资料到RW35000这后的存储器,为什么?

楼主(2014-04-18):
通过变量把写入PLC配方资料,用宏指令保存到触摸屏的RW,在RW1-33000可以保存,而保存到RW35000之后总是传送不过去,即不可保存,请问大侠可以帮忙解答,原因何在呢?

网友:
RW地址为掉电保存寄存器,但是保存机制是每隔1分钟进行自动保存一次,如果要强行进行保存的话,可以将触摸屏系统寄存器LB9029置位一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