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关于TK6070iP触摸屏数值显示如何加前缀0的问题!

楼主(2014-04-18):
请教:在触摸屏数值显示时如何显示前缀0?如三菱PLC,D寄存器中数据为208,我如何在触摸屏上显示0208?在EB8000中我貌似没找到这个设置!

网友:
在数值显示元件属性 选择 字体对话框,在对齐方式中选择前导零,前导零的个数有数据格式小树点前位数和数值大小来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