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我的触摸屏,改了以太网地址,还是PING 不通。。。

楼主(2014-04-19):
我的触摸屏和笔记本连接,中间有交换机。。大家都在同一网段上,就是PING 不通。。。。

网友:
交换机还是路由器?
如果是交换机,没有分配IP的功能
那么需要给HMI手动分配IP
确保PC与HMI的IP前三位一致,最后一位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