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MT8100ie,如何读取S7-1200标签资讯

楼主(2014-04-19):
首次使用威纶的屏,
请教下,MT8100ie,如何读取S7-1200的标签资讯?
在“编辑”、“系统参数设置”、“设备列表”里面,选中连接的S7-1200后,“取得标签资讯”,
出现“数据组名编辑”对话框,之后应该如何操作?直接“确定”?
是否需要“导入”、“导出”?
谢谢!

网友(2016-10-06):
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,你解决了吗

网友:
大家好
请参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