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tdata 取bool变量问题

楼主(2014-04-21):
我的指令是这样写的 请教有没有问题 之前用Gatdata 取short , int变量用的都正常,就是BOOL变量取不到 触摸屏上看不到
bool abc

GetData(abc, "FX3U", x, 0, 1)
SetData(abc, "Local HMI", lb, 502, 1)

end macro_command

楼主:
有木有人啊 PLC通讯OK , 宏指令也检测到可以正常执行,求大神指导,

楼主:
就这么沉贴了啊,请问高手用其他的PLC或通讯设备可以取到BOOL变量么,是编程问题 还是 PLC 问题 还是宏指令问题啊 郁闷 搞不定了

网友:
用串口调试助手直接发命令试一下,看能不能读上来。
如果用串口调试助手直接发命令没问题,就用串口监视工具看一下屏发的命令对不对。

楼主:
OK了 代码如下
bool test1 , test2
bool t = true ,  f = false

GetData(test1, "Local HMI", LB, 500, 1)
GetData(test2, "Local HMI", LB, 501, 1)
if (test1 == t and test2 == f) then
SetData(t, "Local HMI", LB, 502, 1)
else
SetData(f, "Local HMI", LB, 502, 1)
end if

end macro_comman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