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DF格式的电路图

楼主(2014-04-22):
哪位知道如何将PDF格式的电路图放到TK6100i型的触摸屏上?谢谢

网友:
用photoshop把PDF文件中的图转成JPG格式再用不行吗?

网友:
TK6100i无阅读器的功能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用win7自带的画图软件把BMP格式另存为JPG格式,文件小多了。30页的电路图全放上去,编译成功。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