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纶8000软件与S7-200在线模拟联不上

楼主(2014-04-23):
用8000软件编的画面,与S7200的222在线模拟,  无法联通,用的是MPI电缆,能将程序下载到S7-200中,将200的软件退出,并设置好屏,但无法在线模拟。也选用S7-300  选顶也是不行的。请指教

网友:
可以在线模拟  第一幅同中 COM口 要修改为设备管理器中所对应的COM口

网友:
以上测试为仿西门子编程电缆,非西门子免驱动原装电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你将西门子编程线缆的COM口更改为COM1试一试呢  貌似在线模拟只好使用COM1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公司里买的,不知道是不是原装的。如果是原装线,象第一幅图那样设置就可以联上了吧?

网友:
如果西门子编程软件通信参数选择USB 则为原装电缆,如果选择是设备管理器所对应的COM端口则为仿造电缆。
如果是仿原装通信电缆
在线模拟需要注意的几点:
      1.PLC编程软件和PLC可以正常上下载程序。
      2.EB8000软件中的COM口应更改为编程线缆在设备管理器中对应的COM口。
      3.保证此COM口不被占用。
      4.EB系列触摸屏软件通信参数设置必须与PLC通信参数保持一致。

网友(2014-08-07):
版主,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我的编程电缆是USB口的,要在线模拟应该怎么设置呀?

网友A:
详见 "EB8000 使用手册_2012.04.24.pdf "第40页。

网友(2015-12-27):
引用 网友A:
详见 "EB8000 使用手册_2012.04.24.pdf "第40页。

能给一份使用手册吗?非常感谢!QQ2448446107

网友(2016-05-12):
我的设备端口是COM6,可在线模拟选择COM6点确定就成COM3是什么问题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