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载到触摸屏后,发现不正常。

楼主(2014-04-23):
MT506编辑好的方案,位状态开关设置成转换开关状态。编译后离线测试正常,(按一下,锁住,再按一下解锁)。下载到触摸屏后,按下会下去但是不锁。高手解释下是什么地方不对了?用的V273版。

网友:
元件的读写bit地址是什么?
如果是PLC的输入寄存器如X,那么是因为PLC本身不支持软件操作,只能是外部继电器操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