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K6100i与三菱FX2N的通信连接

楼主(2014-04-24):
请问TK6100i与三菱FX2N使用FX2N-485-BD连接,用COM1,485/2W,7、E、1,9600bps,预设站号为0
PLC应如何设置,在哪个界面里设置

网友:
http://bbs.weinview.cn/viewthread.php?tid=9520&extra=page%3D9
脚位定义  母座 COM1        1 DATA-        2 DATA+        5 GND

网友:
手册

7、MT8000与FX BD通讯说明.pdf

楼主:
触摸屏后面的4个DIP开关和通信接口的设置有关系吗,现在是1、2、3为OFF,4为ON,  是否影响通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