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纶通触摸屏软件与欧姆龙CP1H在线模拟问题

楼主(2014-04-24):
触摸屏编好画面设置好通讯参数后   与欧姆龙PLC  CP1H  在线模拟不了啊    试了很久都不行

威纶通

威纶通
2268

网友:
在线模拟需要注意的几点:
      1.PLC编程软件和PLC可以正常上下载程序。
      2.上图中的COM口应更改为编程线缆在设备管理器中对应的COM口。
      3.保证此COM口不被占用。
      4.EB系列触摸屏软件通信参数设置必须与PLC通信参数保持一致。

楼主:
欧姆龙CP1H的PLC  下载线是用USB的的    而 触摸屏软件里的PLC接口类型 选择USB不了    现在无法在线模拟     求解  小弟万分感谢

楼主:

欧姆龙CP1H的下载线是USB 触摸屏这里选择不了USB

欧姆龙CP1H的下载线是USB  触摸屏这里选择不了USB

网友:
在线模拟要用串口,USB线不能在线模拟。

楼主:
请问用USB转232或485  能不能在线模拟???因为现在我的手提电脑没有232串口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