定时式资料传送

楼主(2014-04-30):
现在用RW0-RW12做6个定时指令来传送数据到PLC的VD0-VD24,为什么后面几个就会出现跳动呢?????

网友:
确保所选寄存器VD后几位不被其它指令所占用。可以新建工程测试或者更换PLC寄存器地址,来查找问题所在。

楼主:
没有被占用,我用触发式来传送还是原来的地址 ,   就没有跳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