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K6070IP与A8B称重控制仪通讯

楼主(2014-05-01):
如何设置TK6070IP参数使其显示多个A8B称重控制仪的数据,如何接线。。。

刚改行,求入门资料推荐。。。

网友:
TK6070IP的9针串口定义为1— 2+  分别对应到称重仪的通讯口的 — 和 +即可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非常感谢告知,请问是TK6070ip通讯口1与称重仪端口7(485-B-),TK6070ip通讯口2与称重仪端口8(485-A+)连接吗?请问软件怎么设置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