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。。。。买回MT6070IH才知道1E没RS232串口

楼主(2014-05-03):
由于第一次安装触摸屏没经验!买回MT6070IH才知道欧姆龙PLC1E没RS232串口!有什么办法解决问题?自己焊个RS232串口上去行吗?还是要换型号PLC?先谢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款PLC没有带串口通讯的功能,所以没有办法与触摸屏进行通讯。

网友:
看能否添加rs232的串行通信板。

网友:
换PLC,换一个CP1E N系列或E系列的E1或E2系列,否则没有别的办法,我之前也和OMRON的客服说过了,设计的CP1E系列天生就有缺陷且没法弥补,

网友:
给CP1E配置一个CIF-01的RS-232通讯板

楼主:
谢谢……只能换PLC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