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弦曲线求助

楼主(2014-05-04):
为什么使用宏指令编写的SIN程序能形成曲线,而不是形成一些数值那?请问形成正弦曲线和形成正弦数值的程序的区别在哪里?

网友:
如果是要取样SIN函数的数值的话,可以建立资料取样,然后把SIN函数的数值发送给取样的寄存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