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值显示元件的值和宏取的值怎么不一样?

楼主(2014-05-04):
数值显示元件获得PLC的DT16值,用函数GetData(a, "Panasonic FP", DT, 16, 1)获得的值怎么不一样?

网友:
数值显示元件中的资料格式是什么?16-bit为单字,32-bit为双字,float为浮点型,是否和宏指令中定义的变量类型是一致的?short为短整型,int为长整型,float为浮点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