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K6100I的两个串口到底怎么用

楼主(2014-05-05):
第一次用威纶屏,买了TK6100IV5,两个串口,一个上面标着COM1(RS485 2/4W)COM3(RS485 2W),另一个上面标着COM1(RS232),到底是什么意思啊?哪个是COM1,哪个是COM3?485还是232?请教了

网友:
COM1可以接三种接口类型(RS232.RS485.RS422)的任何一个,不同的接口类型对应不同的COM物理端口及引脚定义。
     若接RS232设备与之通信,需选公座引脚 2 RXD   3 TXD    5 GND。
     若接RS485设备与之通信,需选母座引脚 1 Data-    2 Data+    5 GND。
     若接RS422设备与之通信,需选母座引脚 1 RX-    2 RX+    3 TX-    4 TX+    5 GND。
COM3口只能连接RS485设备,选择母座引脚 6 Data-    9 Data+    5 GND。
另COM1与COM3能同时工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