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T8121IE可以导入多大的GIF

楼主(2014-05-06):
大家好的,我的的MT8121IE,我想导入三个GIF图做多状态动画显示,请问5M可以吗?会不会影响屏的运行速度

网友:
GIF图片肯定会影响程序的运行速度。

楼主:
哪应该要压成多大的呢?,导入时用了2分多钟,离线模拟时速度又没有太大的变化,不知道下载到屏会不会太慢

网友:
我导入500K的动态画面 都觉得卡呢 别说5M了
我所有程序一共才2M(包括图片)  一切换画面就卡 尤其是图片稍微多点的 你的不卡就奇怪了
那触摸屏的运算能力应该不够 几百块的屏也就这样了
用电脑模拟当然不卡了 运算走的CPU

网友:
最大GIF格式图片分辨率不要大于触摸屏分辨率,使用多大选择多大为宜,尽量使用小图片,否则cpu对图片处理占用过多资源影响整体运行效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