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224xp与电热偶怎么接线

楼主(2014-05-08):
请教各位大侠西门子224xp与电热偶怎么接线

网友:
兄弟,这是屏论坛,您来问224XP接线?不过,224XP本身不能接偶的,要买一块EM231TC模块,接在224XP右面。这块EM231TC模块可以接偶,A+、A-接一个偶,B+、B-接一个偶,……

网友:
可以参照S200系统手册,技术规范那一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