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获得IP

楼主(2014-05-08):
各位大侠,由于我以前把EB8000装在C盘,重装系统后又忘记触摸屏IP是多少了。我要在哪里找到IP地址呀,触摸屏上那个右下角小三角被我隐藏了。按不了

网友:
如果知道网关网段 不记得IP地址,可使在同一网关网段电脑在局域网内通过上载下载进行搜寻,或者查找网内所连设置查找网关网段。如果以上信息都不清楚,可以将程序取消隐藏系统设置工具条勾选项,重新进行下载,然后查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