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T8121IE资料取样

楼主(2014-05-08):
请教一下,我要在屏上做历史数据来显示PLC里的数据,我PLC里的数都是小数,哪么PLC里的数是D0 2 6 6 8 10,哪么在资料取样里设置D0开关头,数据设置32-bit Float就能正常的读取和显示PLC里的D0 2 4 6 8 10 数据了,是这样理解吗?

网友:
是的,你要设置5个32-bit Float格式

楼主:
什么设置5个32啊,不是连续占两个吗?怎么要5个呢?是不是最少要读出5个32位数据啊

网友:
你添加5个通道,每个通道的数据类型都设置为32-bit float,数据来源地址设置为D0,系统就会自动采样 D0 D2 D4 D6 D8这5个浮点型的数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