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K6070IP与三菱Q02U plc连接的设置问题。

楼主(2014-05-09):
通讯线接线,资料上面的图所示的插座,是指设备上的插座,还是电缆的插头?
软件上,屏这边要设置什么?plc这边要设置什么?

网友:
参数设置和接线如图所示,接线图上显示的都是通讯线的公座或者母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