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K6070IP与三菱Q02U plc连接的设置问题。

楼主(2014-05-09):
通讯线接线,资料上面的图所示的插座,是指设备上的插座,还是电缆的插头?
软件上,屏这边要设置什么?plc这边要设置什么?

网友:
官方网站"plc连接手册2013"关于PLC与相关触摸屏连接的接线图是指的 通讯连接线缆的接口,关于HMI参数设定及设备类型也有详细说明。
eb8000软件9针引脚定义决定了所选择的COM口和接口类型。
PLC通讯参数需保持和触摸屏通讯参数一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