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K6100-IV5驱动问题

楼主(2014-05-09):
TK6100-IV5驱动安装之后,用的是miniusb接口,现在PC机提示无法识别设备,一直显示Unknown Device,换了PC机的USB口没用,重装EB8000软件也没用,请教大家有遇见这种问题的出来解答一下,谢谢

网友:
设备管理器找到 无法识别驱动, 手动选择路径进行安装,安装路径为“安装目录\EB8000\USBDRIVER ”。(确保触摸屏与电脑连接的是USB2.0接口,确保系统为32位windows操作系统,确保通讯线通讯正常稳定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