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公司的技术人员帮我看看。谢谢

楼主(2014-05-09):
我们公司最近买了一台轻钢龙骨机,用的触摸屏是TK6070iP,该设备是这样使用的,在触摸屏系统上设定好需要的根数,及长度后,机器就开始自动生产了,通过一个欧母龙增量型编码器计数,到与设定好的长度后自动剪切。问题的,每次剪切感觉不是很精确,基本上有1MM左右的误差,比如设定好1135mm,可能生产出来的有1134或者1132mm,偶尔也有1135mm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,是电脑版有问题还是系统没设置好,还是就是这样的有1~2毫米的误差不能再精确了?  谢谢

网友:
这个和触摸屏的使用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,所有的动作都是PLC来完成的,触摸屏只是传送数据给PLC让PLC来执行。

网友:
换一个编码器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