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050I能否同时和三菱FX1s 和2台宇电AI518表通讯

楼主(2014-05-09):
6050I能否同时和三菱FX1s 和2台宇电AI518表通讯。我咨询代理商,代理商说可以。请问如何接线和设置???谢谢了

楼主:
硬件连接能否用一个一分二接口将触摸屏上的com口一分为二。分别接三菱FX1S和2台宇电518表。就是同时使用RS485 4W和RS485 2w。通讯协议分别使用三菱PLC通讯协议和宇电的AIBUS协议。这样连接对吗????请指教谢谢!!!!!

网友:
是的 COM1口的RS485 4W用来与三菱FX1S通讯,COM3口的RS485 2W用来与宇电仪表进行通讯。

楼主:
com1和com3是不是同一个9针口????

网友:
MT6050I只有一个9针口,COM1和COM3都是在这个9针口上,具体针脚定义如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