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纶mt6100i触摸屏的界面时间显示

楼主(2014-05-10):
向各位前辈请教下 MT6100I触摸屏怎么在界面显示出时间,用数值显示元件调用系统保留字LW9017_LW9023的方法太繁琐,有没有更简单的办法,直接就可以显示了,而且在切换画面的过程中,时钟一直显示。

网友:
点击  图库--群组图库--调用群组图库--选择button640群组图库 里面可以选择日期和时间。

网友(2014-07-16):
你好,这个图库该去哪里下载

网友:
可以自己建立并添加,步骤为 建立好时间模板,建立群组,在工具栏的图库 -- 向量图 -- 保存到向量图库,需要用是直接调用向量图库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