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PLCS7-300和MT8070IE实现1PLC三屏

楼主(2014-05-12):
(1)PLCS7-300和MT8070IE实现1PLC三屏,使用RS485通讯,怎么设置,针脚怎么连接
(2)PLCS7-300和MT8070IE实现1PLC三屏,使用以太网通讯,怎么设置

网友:
使用RS485时,选择S7-300 PPI协议,可以将屏的站号设置为0、1、2,PLC的站号设置为3,站号最大值设置为3。如果使用以太网,在驱动中添加300的以太网驱动,并根据PLC的端口号和IP在触摸屏中设置相应的参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