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助 能不能再电脑上模拟PLC和HMI通讯?

楼主(2014-05-12):
请教各位高手:
    我手上有一块TK6050ip的触摸屏,现在想在电脑上用modbus模拟器模拟PLC和触摸屏通讯,程序下载进去后,为什么连接显示PLC no response?(串口什么都已经打开,而且能看到有数据发送)

网友:
1.modbus模拟器为主站模拟器还是从站模拟器?TK6050ip的触摸屏选MODBUS RTU还是MODBUS Server驱动?
2.两者通信数据有发送,发送是否有响应?
3.如果可以正常通讯,寄存器地址是否溢出可选择范围?

楼主:
这个问题我已经搞定了,是地址没有对应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