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s7-300和两个威伦屏MT8070IE串口通讯的问题

楼主(2014-05-12):
我用西门子S7-300PLC CPU315-2DP和两个威伦屏进行串口通讯,参照的是MT8000一机多屏步骤,最后两个都通讯上了,可是和PLC相连的HMI上的元件都无法操作,从屏的可以操作,这是什么原因

网友:
断开从屏,看主屏与PLC能通讯否?如果不能,就是主屏与PLC通讯设置有问题。

楼主:
主屏和PLC能通讯

网友:
可以选择S7-300 PPI协议进行通讯测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