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记录的刷新不同天问题。

楼主(2014-05-13):
用威纶的屏三年多了,有客户反映 历史记录当天不会刷新,要第二天才能显示今天的记录。
我的历史记录设置保存天数360天  ,客户抓质量,每个生产班组每天都要要将记录导出  查看今天的生产合格率  每天的记录不多(不超过80条)
什么原因会导致当天的不刷新出来呢?

网友:
数据太少没有达到4KB大小,可以使用系统寄存器LB-9034来强制存储数据到HMI或者U盘

网友:
数据显示中有一个历史控制地址,此地址不要与其他地方重复。然后可以通过LB9034置ON将资料取样进行强制保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个情况是最近出现的,以前没有过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