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4X地址时出现错误

楼主(2014-05-15):
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从4x407和4x406读出来的数据总是5,我在屏幕上有两个读写控件,那里面选的地址是4x407,4x406,从dsp读出来的数据都正常,也可以写进去,都是16位无符号数,但是我写了个宏指令用Getdata(i,"Modbus RTU",4x,407,1),然后再Setdata(i,"Local HMI",LW,23,1),在显示屏上显示这个数据总是5,而且读写所以的4x都是5,我再试着用定时数据传送从里面来源地址4x407,目标地址LW45(随便换什么地址都一样),显示在显示屏也是5,频率是1秒。奇怪的是用控件直接选地址就都是正确的,望求解。

网友:
建议新建一个触摸屏程序,只在画面上放置一个寄存器元件,然后用宏指令传送进行测试,如果是16位数据,定义成short i,然后再用上面的两个函数进行读写。

楼主:
试过了不行的,有时候4x填写显示控件放在不同的界面也读不出来,比如一样地址的4x405放在两个界面,一个读写正常,一个也只显示5,也写不进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