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件显示,求助

楼主(2014-05-15):
用MT6056i的触摸屏制作事件显示历史报警记录,只能保存当天的历史记录,(0-23:59),
超过0点就覆盖之前的历史报警事件,是怎么回事?求指教!感谢

网友:
事件显示元件要勾选历史显示方式,勾选“启用读取多个历史资料”,然后往历史数据控制地址输入0,查看的是当天的报警,输入1,查看的是昨天的报警记录。具体设置请参考EB8000使用手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