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能解答

楼主(2014-05-15):
我下载程序到TK6070IK屏里面  画面打开一下就跳出lncompatible project settings! Please change the HMI medel and download gain    到底是哪里没有设好啊

网友:
型号TK6070IK触摸屏使用 EasyBuilder8000(中文简体)软件,建议用V4.65.11版本。且需进入软件在工具栏上将“编辑/系统参数设置/HMI属性/HMI型号”更改为“TK6070IH/TK8070IH(800*480)”即可。

楼主:
谢谢2楼 本人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