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能帮看看

楼主(2014-05-16):
bool key=true,key2=false
int k,l,password,m,n,z,w
GetData(password, "Local HMI", LW, 90, 1)  //密码输入
GetData(z, "Local HMI", RW, 100, 1)   // time-1  code
   if password==z  then    //
    SetData(key, "Local HMI", lb, 2, 1)
   SetData(key2, "Local HMI", lb, 0, 1)     // close window
   SetData(key2, "Local HMI", RW_Bit, 30, 1)    // end  this time

  // SetData(key2, "Siemens S7-200 PPI", M, 0.0, 1)
   end if
end macro_command

怎么我这条指令没有执行呢     SetData(key, "Local HMI", lb, 2, 1)

网友:
程序上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,看看这个地址是不是在其他地方有冲突,可以换一个地址试一下,或者新建一个触摸屏程序进行测试。

楼主:
谢谢2楼     经过你的指点已经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