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,急!

楼主(2014-05-16):
程序写进威纶通触摸屏(型号TK6100I)只显示字和画的表格,不显示按钮和其他的。求大神帮忙。谢谢

网友:
通讯问题……

网友:
是通信问题,以PLC以例
假如你画面中有按钮或寄存器等用的是PLC的地址
那么你没有跟PLC通信上,就没有显示出来了。
其它的也一样的道理。

网友:
如果触摸屏画面上使用的读取地址是PLC的地址的话,在触摸屏没有与PLC通讯上的情况下,这些元件是不显示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