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纶TK8100i反应慢可能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14-05-19):
采用以太网与S7-200 224XP通讯,通讯正常。
编译后的文件3.5M左右,没有使用任何gif动图,主运行界面上有15个位状态指示开关设置了为1是闪烁。
没有周期运行的脚本。

但是运行起来感觉很卡,经常出现点击之后半天没反应。请教诸位,可能是什么原因呢,如何排查?

网友:
若果排除干扰及参数设置原因最有可能原因 为:触摸屏对于设备地址设置超过其规定的地址范围。
解决办法:用电脑EB软件在线模拟 右击在线运行界面运行RunEasyDiagnoser 工具,通过截取收发数据包查看发送与接收及响应时间来判断问题所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