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有单板机-白光屏系统,要增加监控数据进s7-300 请高手推荐选型

楼主(2014-05-19):
原有单板机-白光屏系统,要增加监控全部数据进s7-300 请高手推荐选型

1、我设想单板机-接白光屏V706CD 同时接 威伦屏,再由威伦屏接300的mpi 不知能否实现。
2、选TK6070iH2 可行?
3、白光屏V706CD 转到 TK6070iH2 上吗?请高手指教,谢谢!!

楼主:
怎么没人理会呢?版主给个答复啊。

网友:
若选用此屏 可以通过物理串口com2RS485接口连接s7 300,com1RS232连接单片板(如果驱动支持的话,如果不支持的话考虑用宏来编写自由口通信协议协议),然后通过 资料传输实现单片板与s7 300 数据交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