登录界面设计问题

楼主(2014-05-23):
开机自动弹出登录界面,输入正确的用户名与密码后,再点击确认按钮进入主界面。怎么弄?
问题是这个按钮的宏咋写?要先判断用户名与密码正确后再关闭登录窗口。

网友:
直接在 编辑--系统参数设置--用户密码 中勾选用户1,并设置相应的密码,  然后在开机首页中做数值输入元件,地址选择为LW9220,数据格式为32-bit unsigned,然后在跳转页面的功能键中的安全项中使用者类别选择类别A,这样就不用宏指令,如果需要自动跳的话,请参考官网中的范例程序。

网友(2018-12-13):
需要这个功能,谢谢~

网友:
官网有相关手册,视频可以参考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