跪求帮忙解决TK6070iH和西门子222CPU通讯问题

楼主(2014-05-25):
威伦通的TK6070iH触摸屏跟西门子200PLC通讯不是什么问题,昨天用还好好的,今天就通讯不了。通讯线是没问题的因为把通讯线拿到另外一台机也能通讯上,然后拿电脑和PLC通讯能连上

网友:
如果是串口的PLC编程线的话,可以用编程线把PLC与电脑连接,然后在电脑上打开触摸屏程序,将电脑设备管理器中的COM口选择与触摸屏程序中的COM口一致,点击工具--在线模拟,如果不能通讯则需要修改通讯参数,,如果可以通讯泽说明通讯参数没有问题,就要检查通讯线是否有虚焊或者焊错的情况,或者考虑一下干扰的问题。

楼主:
还是不行啊        PLC编程线是USB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