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T6070ip

楼主(2014-05-26):
新买的KT6070ip触摸屏,下载程序进去触摸按键没有反应是怎么回事,在软件离线摸拟程序是好的?我用的软件是EB800 V.6.45.12不会软件有问题吧?

网友:
触摸屏画面上的功能键也无法跳转页面吗?如果是这样的话,可能是触摸屏出现了触控漂移的现象,可以进行一下触控校准。校准方式:在触摸屏进行重新启动的时候,按住触摸屏的触控板,直到触摸屏的左上角出现了一个十字光标,就开始进行校准,按住十字光标2秒后放开,十字光标会弹到右上角,依次按完5个十字光标之后触摸屏就会进行重启,此时校准完成。(此方法使用与S/N:为201404……以后的触摸屏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