位状态画面不显示

楼主(2014-05-30):
EB8000编号后下载到HMI中,所有的位状态(位状态指示灯,位状态切换开关)都不见了。这是怎么回事。

网友:
你应该将位状态指示灯,位状态切换开关的读取地址设置为PLC的地址,而跟PLC的通信没连上。请检查通信设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