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请教 EB pro 软件地址标签问题

楼主(2014-05-30):
如果我在三菱FX2N--plc设置D0为int类型,在EB pro软件的地址签库中,定义一个变量为TEXT1,地址为DO,那数据类型是定义16 bit signed 还是 32 bit signed??

网友:
16-bit signed为短整型(单字),即short型,32-bit signed为长整型(双字),即int型,所以你要选择32-bit signed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