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85总线 自由协议通信问题

楼主(2014-06-02):
各位前辈,我有个485的开关量输入模块接到MT6070上(采用自由协议:inport,outport),要求的效果:轮询的方法可以采集到当前输入模块。现在我先暂时做了个读取的功能键用来读取输入模块的输入状态,刚开始是可以的,但是一旦我改变模块的输入状态,我就要读取很多次才能读到模块的正确状态。而且越到后面就越读不到正确的模块状态(比如第四次改变模块的开关量,就基本很难读到正确的),这时候我讲触摸屏重启就又可以了 ,几次改变模块的输入状态就不行了。。。

又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

网友:
可以用PURGE(1)函数来清空一下COM1口的缓冲区试一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好的,谢谢  我再试下;我现在采取的办法是在指令的后面将LB9032(COM3通讯参数)置1也是可以用的,但是我就是想问我用的这种方法有没有后患???

网友:
你也在做通讯吗?我也在做,可以交流下吗?我QQ111471733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