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TK6002I中的位与PLC的位如何对应

楼主(2014-06-03):
各位高手,我的PLC是S7200,屏是TK6002I,我需要在屏上设定一个按钮对应PLC中的一个中间点--如:M0.0,那么在EB8000组态中要如何做,才能使屏上的点与PLC内部的m0.0对应起来?谢谢!y6843@sina.com,683049828

网友:
点击“读取地址”后面的设置,可以看到地址格式为DDDDo,m0.0直接写成m00即可,m1.0写成m10,小数点是可以省略的。